[原创] layout xl 小知识积累

楼主(2021-08-25):
  • 版图实际只选择了一个器件移动,移动的时候发现多个器件一起动了
    鼠标右键,选择convert to mosaic
  • S/D共用的器件,怎么让中间的contact消失
    鼠标右键,选contact  on/off
  • layout xl过来的版图,都是一一对应起来,当版图上加dummy的时候怎杨将版图和线路新添加的管子关联起来
    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比较简单,找到define device correspondence  ,左边是schematic右边layout,选中目标,bind就可以了(如果原先有的器件已经bind不正确的位置,右键先unbind)
                      另一种情况是,dummy管的finger是分散开的,怎么样把分散的finger都关联到一个电路器件上,未解决

楼主:
解决了上贴里的另一种情况
版图上全部选中,步骤和上面一样,不要选中  parameters选项

网友A:
A键点对齐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A键点对齐怎么设置?

快捷键里A  leHiQuickAl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