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UX选择时钟如何约束; 工具自动加上半周期检查

楼主(2021-08-25):
这条path就是让两个clk通过MUX选择,一个是外部输入CLK,一个是CLK通过PLL后得到的GEN_CLK_3,之后将选择后的clock输出到外部,这条path应该如何检查呢
这个是sdc,是否有问题呢

为什么工具会将这条path设为半周期呢

网友A:
去掉约束中的
set_output_delay -clock CLK ...
set_output_delay -clock GEN_CLK_3 ...
加上
set_max_delay -from PAD_clk_master -to PAD_clk1 4.99
set_max_delay -from U_counter_1/U_PLL/CKOUT -to PAD_clk1 4.53
到了这里应该明白为啥工具加了半个周期

这种设计时钟切换时会有毛刺,实际应用中可以接受吗?
如果不可以,参考我的日志 时钟切换(1)

网友B:
creat_clock 加上-waveform {0 1.65}
检查一下路径上是否存在时钟取反控制

网友C:
这个地方,rtl里下降沿采样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creat_clock 加上-waveform {0 1.65}
检查一下路径上是否存在时钟取反控制

试了一下,还是一样的问题
这条path,就是clk过MUX,直接到输出,没有取反逻辑

楼主: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还是一样的问题
这条path,就是clk过MUX,直接到输出,没有取反逻辑
...

其实我在想,这条path就是为了把选出来的clk直接输出到外部,那还有必要约束这条path吗?
刚刚开始学逻辑综合,还有很多不是很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地方,rtl里下降沿采样了吧?

这条path,就是只是把选出的clk过MUX,直接到输出,在代码里应该是组合逻辑吧,没有时序单元

网友D:
楼上jake 正解,此处时钟mux输出不能用set_output_delay 去约束;如上图第一个报告所示工具分析时你定义的时钟clk与数据pad_clk_master同频;set_output_delay 约束时钟上升沿去采样,而最近的data 翻转 launch就是clk 下降沿,下面的时序报告同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去掉约束中的
set_output_delay -clock CLK ...
set_output_delay -clock GEN_CLK_3 ...

请教jake哥, 这种约束是希望时钟在芯片内部跑的时间 小于 半个周期。 只是不明白,为啥是小于半个周期。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请教jake哥, 这种约束是希望时钟在芯片内部跑的时间 小于 半个周期。 只是不明白,为啥是小于半个周期。 ...

不是不是,我只是随便copy了楼主timing report里的数字。实际上希望这种路径紧凑一些,可以把set_max_delay的数字设得小一些。

set_output_delay造成的问题是工具把时钟当成普通数据。通常output delay都会设在0.6*period,0.7*period,那样时钟(fake data)的rising edge没问题,falling edge无论如何都是无法满足output delay的。解决的方法也是有的,就是分开写成set_output_delay -rise ..., set_output_delay -fall ...  那样写更繁琐,而且容易引起更多的误会,就没有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不是,我只是随便copy了楼主timing report里的数字。实际上希望这种路径紧凑一些,可以把set_max_del ...

明白了,受教 受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jake 正解,此处时钟mux输出不能用set_output_delay 去约束;如上图第一个报告所示工具分析时你定义的 ...

多谢你的解释
不太懂“set_output_delay 约束时钟上升沿去采样,而最近的data 翻转 launch就是clk 下降沿”这句的意思,麻烦能详细讲解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约束中的
set_output_delay -clock CLK ...
set_output_delay -clock GEN_CLK_3 ...

多谢大佬的解答
刚刚学习逻辑综合,目前只是做一些练习,没有进行实际应用
这是个chip level,目前遇到个问题
这是做完CTS后的timing report,是reg2out的path
1、这里的output delay设置的0,在检查时clock network delay 显示为0,虽然并没有实际存在clock path,但是检查时clock network delay 也应该是需要有值的吧,这里有个如何处理呢?
2、IO cell的delay比较大有2.59ns,我查看了IO的lib,这个值和lib里的相差不大。那我这里的周期是3.3ns,这样的话去掉余量实际上留给data path的时间非常少,setup很难满足,不知道chip level是否需要对IO cell有特殊的设置呢?

多谢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佬的解答
刚刚学习逻辑综合,目前只是做一些练习,没有进行实际应用
这是个chip level,目前遇到个 ...

在这个场景传统的set_output_delay约束方法是不公平的。数据路径(至PAD_cntl[0])包括PAD,而时钟却没有经过PAD。由于PAD的delay非常大,造成算出的结果有很大偏差。
可以修改原来的set_output_delay,把终点改到PAD的输入。这样约束输出路径的目的达到了, 而且PAD的delay不会被计算在内。
set_output_delay -max <your max value> -clock GEN_CLK_3  U_PAD_cntl_0/I
set_output_delay -min <your min value> -clock GEN_CLK_3  U_PAD_cntl_0/I

查一下U_PAD_cntl_0的输入pin命名是否是I。各个库的输入命名习惯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个场景传统的set_output_delay约束方法是不公平的。数据路径(至PAD_cntl[0])包括PAD,而时钟却没有经 ...

多谢解答
如果set_output_delay把终点改到PAD的输入,这时候PAD的延时应该是属于output delay了吧,不需要对output delay的值进行修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解答
如果set_output_delay把终点改到PAD的输入,这时候PAD的延时应该是属于output delay了吧,不需 ...

这里set_output_delay的目的是让输出路径紧凑一些,改个合理的数字就可以了。PAD的delay不需要完全代入set_output_delay。如果真是希望数据经过PAD到片外能被GEN_CLK_3锁存,那GEN_CLK_3也必须经过一个PAD到片外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set_output_delay的目的是让输出路径紧凑一些,改个合理的数字就可以了。PAD的delay不需要完全代入se ...

明白了,解答了我很多疑惑,多谢解答
如果现在确实希望数据经过PAD到片外能被GEN_CLK_3锁存,且GEN_CLK_3也经过了一个PAD到片外,
那这时约束时,是不是只需要确保data和clk经过的PAD延时相同就可以了,还需要有其他设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解答了我很多疑惑,多谢解答
如果现在确实希望数据经过PAD到片外能被GEN_CLK_3锁存,且GEN_CLK_3 ...

数据和GEN_CLK_3都送到片外,这个场景有点复杂,请参考一下这里第8个贴

随路时钟经过pad delay很大,DC如何来cover - 后端讨论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和GEN_CLK_3都送到片外,这个场景有点复杂,请参考一下这里第8个贴

随路时钟经过pad delay很大,DC ...

ok,好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