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如何在layout XL中添加Metal 2,3,4,5

楼主(2021-08-25):
请问在layout XL中,只有M1层显示,想使用M2或者M3,M4层不知道在哪里添加哎;

网友A:
used前面的勾选去掉,现在你只显示了你已经用了的层次

网友B:
used 反选掉,再搜索M2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ed 反选掉,再搜索M2

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ed前面的勾选去掉,现在你只显示了你已经用了的层次

才发现,多谢;

网友C:
LSW那几个按钮也经常弄混

楼主:
引用 网友C:
LSW那几个按钮也经常弄混

哈哈,刚刚接触哈;

网友:
哈哈哈 和我之前一样

网友:
设置好快捷键,我们用的就是ME1就按1,ME2就按2等等。这样就算used的时候,也能快捷的画出来,提升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