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 验证失败了怎么办

楼主(2021-08-25):
用formality做的rtl和dc之后的netlist做比较,,出现了以下的问题:

求大神指教

楼主:
问题是:Exists in the impl cone but not in the ref cone for 1 compare point:r/WORK/...../..._reg

网友:
能多给点信息?

网友A:
综合时会改变线等的名字,svf记录的就是怎么变更的,你用Formality 比较等价性的话要吃SVF文件,是综合的时候生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综合时会改变线等的名字,svf记录的就是怎么变更的,你用Formality 比较等价性的话要吃SVF文件,是综合的时 ...

我已经吃了

楼主:
这个我用LEC验证的时候,通过了,里面有DW组件需要特殊去处理

楼主:
读了,,这个点不知道咋回事,,我用LEC已经验证通过了

网友(2023-08-01):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用LEC验证的时候,通过了,里面有DW组件需要特殊去处理

请问要DW组件要怎么特殊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