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的内阻是从输入端算到哪?

楼主(2021-08-25):
采样的时候,这个ADC的内阻是从输入端算到哪里?

网友:
这个图很抽象呀。运放输入极性是不是反了?如果输入反过来的话就算到B点吧,采样的时候A->B应该是连通的

网友A:
算某一采样率下从in端流入的平均电流, 然后计算等效输入阻抗即可. 跟计算到哪个端点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某一采样率下从in端流入的平均电流, 然后计算等效输入阻抗即可. 跟计算到哪个端点没有关系.

...

但是实际上ADC内阻只需要考虑采样阶段的电流 如果把转换阶段的电流也算进去平均 整体平均电流就算小了 内阻就算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实际上ADC内阻只需要考虑采样阶段的电流 如果把转换阶段的电流也算进去平均 整体平均电流就算小了 内 ...

假设你是用input buffer驱动sar的输入, 采样结束以后采样开关就断开了, 这时候从输入端口看进去的阻抗是高阻状态, 所以只算采样时的平均电流即可.
反过来, 其实你不妨看看一些关于sar测试的文档, 比如ti的bonnie baker写的文档, 你会发现不管是ti还是nxp, 还是freescale, 所有的文档里sar的输入都等效成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 也就是说静态条件下你算开关的导通阻抗即可. 动态条件下算平均电流, 无论怎么算都不考虑算到哪个点.

网友:
sampling phase的时候看settling肯定是看整个settling的loop啦;
源等效电阻->输入->下级板开关Ron->Csmp->上级板->上级板开关Ron->Vcm->Vcm buffer等效阻抗;
当然,如果全差分的话,Vcm节点是某种虚地,就需要考虑差分阻抗了;

如果看adc sampling动作的DC负载效应,基本就是fs*Csmp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你是用input buffer驱动sar的输入, 采样结束以后采样开关就断开了, 这时候从输入端口看进去的阻抗是 ...

算静态的,每个开关串着电容,怎么撇开电容算总的;
算动态的话,平均电流采样相位和转换相位都在一起平均的,会不会把电流算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