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放在DeepNwell里的ESD器件,ESD鲁棒性会变差还是变好,求大神指教?

楼主(2021-08-25):
放在DeepNwell里的ESD器件,ESD鲁棒性会变差还是变好,求大神指教?

网友(2021-12-08):
我只是个入门小崽,说一下我知道的内容,不一定能回答道您的问题点上。
因为DNW会与psub产生一个pn结,形成结电容。如果不是必要,这个就尽量不画比较好。对于ESD器件,在画SCR的时候,会因为隔离需要,或者电流路径需要,才会画DNW.

网友A:
我是个求入门的小崽,我说一下我知道的内容,不一定能回答到您的问题点上。
因为DNW会与psub形成pn结,形成结电容,并且通常这个面积还不小。在画ESD SCR的时候,通常是因为隔离需要,或者是ESD电流路径需要,才会画一个DNW。如果器件本身就能隔离的很好,能不画DNW就不画。
浅见薄知,欢迎指正。

网友(2022-02-11):
引用 网友A:
我是个求入门的小崽,我说一下我知道的内容,不一定能回答到您的问题点上。
因为DNW会与psub形成pn结,形成 ...

兄台,关于DNW与psub形成pn结,对ESD防护能力的影响,可以展开讲一下吗?

网友(2022-04-29):
就是通路上多了一道坎啊,随意会变弱

网友(2022-06-13):
DNW主要是起到隔绝的作用,单纯的对ESD鲁棒性影响不大,如果有那也是对衬底电阻影响不均匀开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