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huja补偿方法

楼主(2021-08-25):
请教一下,关于ahuja补偿方法中,这里面的w和那个字符的等式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啊,还有能请教一下各位大佬,这两个等式 是怎么推导出来的嘛,应该是和阻尼系数或者Q值有关,最近在研究这种补偿方法,所以,拜托各位大佬们解答一下

eetop.cn_Issues in “Ahuja” Frequency Compensation Technique.pdf

网友A:
首先电路简化成下图,符号定义如图。
三个节点,三个方程
syms gm1 gm2 gmc
syms v1 vout vin vb v2 gds1 gdsm
syms Cpi Cc CL Cb Cm
syms gL gpi gdsc Rc
syms s

            eq1=gm2*v1+vout*(gL+s*CL)+(vout-vb)*s*Cc;
            eq2=gm1*vin+v1*(gpi+s*Cpi)+(v1-vb)*gdsc-gmc*vb;
            eq3=s*Cb*vb+vb*(gmc+gdsm)+(vb-v1)*gdsc+(vb-vout)*s*Cc;%gdsm is impedance of  current mirror above vb
            S=solve(eq1,eq2,eq3,v1,vb,vout);
tf=simplify(S.vout/vin);
pretty(tf);

%tf很复杂,需要重新整理,首先求dc gain
dc_gain=simplify(subs(tf,{s,gdsm},{0 0})) % 认为的让vb上方电流源阻抗gdsm为无穷大。

% 然后忽略所有 gpi gL gdsc gdsm,Cb, 为了让表达式尽量简单,我暂时忽略了Cb,如果考虑Cb,那么表达式与你给出的是一致的,后续分析方法也是一致的。
Hs_hf=subs(tf,{gpi,gL,Cb,gdsc,gdsm},{0 0 0 0 0});
pretty(Hs_hf)

然后得到
                  gm1 gm2 gmc + Cc gm1 gm2 s
  -----------------------------------------------------------
CL Cc Cpi s^3+  CL Cpi gmc s^2  + Cc Cpi gmc s^2  + Cc gm2 gmc s^1

注意分母可以提取一个s出来,其实到此,就可以分析高频特性了。

如果还要得到一个更完整的近似模型,那么分子可以提取gm1 gm2出来
于是可以提取一个 (gm1 * gm2)/s 出来,进一步整理可得。
分母中s+gpi*gL/(gm2Cc) 怎么来的呢?
简单的说,提出 (gm1 * gm2)/s后,做一个修正,在s后加个x得到(gm1 * gm2)/(s+x )
再令tf的s=0,得到一个关于x的函数f(x), f(x)一定等于dc_gain,于是可以求得x。这个x其实就是主极点。从表达式上可以看出miller效应。

剩下的工作就是对二阶进行整理分析了。这里不多解释了。

网友:
再进一步整理一下,得到一个相对工整的形式,
注意,为了表达式相对简洁,这给出的是忽略Cb的表达式,考虑Cb后表达式与你给出的一致。
高频响应整理时,Cb就不要替换成0了。

Hs_hf=subs(tf,{gpi,gdsm,gdsc,gL},{ 0 0 0 0})%高频特性,忽略所有电阻

这么点东西发了很多遍,每个都在不停的审核,思路都支离破碎了,也不知这里哪个词汇敏感。。。

网友:
上述分析忽略了b点电容Cb,如果考虑加上,就这样算Hs_hf

Hs_hf=subs(tf,{gpi,gdsm,gdsc,gL},{ 0 0 0 0})%高频特性,忽略所有电阻

然后按相同方法整理即可。

网友A:
以上分析忽略了b点寄生电容Cb,如果考虑这个电容,结果跟你图片上的一致
考虑这个电容的话
修改一句
Hs_hf=subs(tf,{gpi,gdsm,gdsc,gL},{ 0 0 0 0})%高频特性,忽略所有电阻

后面分析方法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上分析忽略了b点寄生电容Cb,如果考虑这个电容,结果跟你图片上的一致
考虑这个电容的话
修改一句

先谢谢大佬了,我再看看

网友(2023-03-10):
谢谢分享和讲解hvkw

网友(2023-07-28):
引用 网友A:
首先电路简化成下图,符号定义如图。

三个节点,三个方程

大佬  可不可以问一下,那个折叠共源共栅的电路为什么可以简化成这个电路图

另外再询问一下论文里折叠共源共栅的电路传递函数有一个正负零点对,但是在用等效电路推导时,并没有出现这个零点对,这是怎么一回事。
十分感谢

网友(2024-04-03):
xiexie , 收获颇多

网友(2024-07-31):
大佬太牛了

网友B:
自己推了一遍
这年头不利用计算机工具进行解方程和因式分解,没法分析了

网友(点评):
KCL&KVL方法,加上Matlab整理公式,只能马后炮。 能否不用近似忽略,严谨推导增益公式,给出零极点表达式?

网友:
用PZ分析,仿真出来Wn和计算接近,wz也很接近,ksai却还是相差很多(基本差了80%),难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推了一遍
这年头不利用计算机工具进行解方程和因式分解,没法分析了

想问一下,这个用的是什么数学软件,maple吗?

网友(2024-09-21):
引用 网友B:
自己推了一遍
这年头不利用计算机工具进行解方程和因式分解,没法分析了

困惑好久了,感谢解惑

网友C(2024-11-27):
引用 网友B:
自己推了一遍
这年头不利用计算机工具进行解方程和因式分解,没法分析了

请问是用什么软件整理公式的呢,方便发一些教程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用什么软件整理公式的呢,方便发一些教程么

matlab,但是正如老唐所言:”KCL&KVL方法,加上Matlab整理公式,只能马后炮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tlab,但是正如老唐所言:”KCL&KVL方法,加上Matlab整理公式,只能马后炮“

好滴,受教了

网友(2025-06-05):
引用 网友D:

确实有一个正零点和一个负零点,但是论文推导的值不对。应该是gm2/C1 和-2*gm3/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