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标准单元库 standard cell library

楼主(2021-08-26):
各大IC厂的标准单元库 standard cell library是选用FAB厂提供的,还是自己定制的呢?

网友:
fab或第三方的吧,std库人家也不是拿来赚钱的

网友A:
apple是自己做的。 大部分还是fab现成,或者买第三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ple是自己做的。 大部分还是fab现成,或者买第三方。

FAB/第三方 支持定制stc不呢?

网友:
几种情况,FAB提供,IP VENDOR提供,比如SYNOPSYS和ARM,客户自己定制。

老工艺的工艺进化,是单纯的器件等比例缩小,设计和工艺相对分离的比较开,比较多的会选用VENDOR的,也就是S和A的。

越先进工艺,越偏向选择工厂提供,因为DTCO的原因,也就是STD CELL非常类似以前的SRAM CELL,需要额外的专门的设计规则,比如7nm,TSMC给STD CELL的专门设计规则就100多页。

以前更愿意选择S或A的,或者一些公司自己定制,主要原因是方便转移工厂,因为老工艺,设计规则很MATCH,大家都是T-LIKE,选择T的,转厂就要从新设计,选择S或者A,或者自己定制,转厂就可以直接MASK IN。

先进工艺节点,面积压缩很大一部分是基于STD CELL本身的优化,所谓的DTCO;而且FINFET工艺,每家设计规则都不一样了,即便选择第三方或者定制,转厂还是要定制,所以大部分就直接用T的了,加上太多专门的DTCO的专门针对STD CELL的规则,先进工艺的进步,很多就是DTCO的STD CELL的进化,比如16/12,比如5/5P/4,其实7/6也类似,只是7、7+、6因为还有EUV的引入问题,所以更复杂,不是单纯的DTCO。但确实有些因为和VENDOR签长期协议的,就还用VENDOR的,比如买了其他IP,人家送了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