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报的metal loop是什么错误类型?怎么修改?

楼主(2021-08-26):
check connectivity的时候报的错,看ug没有图例也没有详细解释。。

网友:
就是金属绕成了一个圈,像这样
______
|         |
|         |
|         |
——————

网友:
innovus的verifyConnectity没啥用,建议使用calibre LVS

网友:
多做几次ecoroute

网友:
为什么不在gui 界面里面去看?就是字面上的意思,metal 打了一个圈,short 了

网友:
就是同一根线绕了圈,还是以caliber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