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高质量版图相关

楼主(2021-08-26):
在版图绘制的时候,对于超大模块以及芯片顶层的电源的IR会很在意,那么我们在做电源的时候一般会遇到多种电源的情况,从M1到M6,我们应该如何保证同一net上的M1到M5的VIA都完全打满了的

网友:
skipper工具有检查via密度的功能,virtuoso不清楚有没有

网友:
virtuoso没有这个功能
可以加约束到drcrule里

网友:
自动脚本,买一个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