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ynopsys 的I2c,当 dut做master,vip做slave时,dut读vip访问如何实现

楼主(2021-08-26):
synopsys 的I2c,当 dut做master,vip做slave时,dut读vip访问如何实现,vip怎么使用在这个场景,请教大神,谢谢!

网友:
I2C 的slave 是被动接受方, 配置好VIP

网友A:
I2C 的slave 是被动接受方, 配置好VIP的速率等参数。 然后master发起操作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I2C 的slave 是被动接受方, 配置好VIP的速率等参数。 然后master发起操作就行。 ...

vip为slave时需要,需要default sequence(i2c_slave_user_conf_sequence/i2c_slave_directed_sequence)吗?另外,dut做master现在read vip,vip需要把data transmite to dut,vip 所发数据从哪里来呢?VIP能自己产生往外送的data吗,如果可以,是否要以slave身份发sequence?

网友:
引用 楼主:
vip为slave时需要,需要default sequence(i2c_slave_user_conf_sequence/i2c_slave_directed_sequence)吗 ...

不需要

楼主:
vip 所发数据从哪里来呢?只需要向vip 发read commond,配置好vip作为slave地址就可以?

楼主:
引用 楼主:
vip 所发数据从哪里来呢?只需要向vip 发read commond,配置好vip作为slave地址就可以?
...

的确可以从vip读出来,不用default sequence,多谢多谢!但是还有个疑问,vip所发出的数,在vip那个组件中可以打印出来,知道发的什么数才可以进行check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