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MS仿真出现不定态

楼主(2021-08-26):
到OUTBUF1为止信号都是正确的,但是到了数字模块 累加器这里就不行了,输出结果是不定态是为啥?verilog代码应该没有问题,为啥不开始计数呢?

网友:
ro1_phase 应该按Bit位赋值吧?

网友:
波形里看你并没有reset啊

楼主:
有的

有的

有的

楼主:
这是我昨天仿的单个的 今天整合了一下就不行了 难道一个schematic里面不能复用数字module吗?

网友:
connect rule 是不是没弄好

楼主:
我是这么改的 就改了电源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