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能用组合逻辑实现定点转浮点吗?

楼主(2021-08-26):
时序逻辑可能需要几个时钟周期才能完成,能不能用什么方法通过组合逻辑来实现呢?

网友A:
逻辑上一样的呢,主频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逻辑上一样的呢,主频降低

什么意思?没太明白

网友:
可以全用组合逻辑。如果是纯流水线结构,直接把中间的流水寄存器去除即可。
如果流水线上有共用逻辑,可能去除中间寄存器外,还要复制一些共用的组合逻辑。
注意,全组合逻辑的timing路径可能非常长,导致最高支持的时钟频率会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