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端输入which virtuoso提示no virtuoso in....

楼主(2021-08-26):
大佬们,安装cadence后,在终端输入which virtuoso提示说no virtuoso in...(一堆路径)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A:
没设置环境变量或者设置的不对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设置环境变量或者设置的不对呗。

好的,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设置环境变量或者设置的不对呗。

大佬,可以帮忙看看我环境变量的设置吗?配不太明白,输入virtuoso或者virtuoso &一直报command not found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可以帮忙看看我环境变量的设置吗?配不太明白,输入virtuoso或者virtuoso &一直报command not f ...

1、source 一下环境变量文件
2、which virtuoso 看看
3、看一下virtuoso的bin目录有没有rx权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可以帮忙看看我环境变量的设置吗?配不太明白,输入virtuoso或者virtuoso &一直报command not f ...

有点乱,将就下。把我划红线的都删除。ANALOG应该是有引号的。另外路径里面有个是DFII,不是DFLL,你写错了。这样改完应该好用了。对了,CDSHOME和CDSDIR是相同的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source 一下环境变量文件
2、which virtuoso 看看
3、看一下virtuoso的bin目录有没有rx权限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乱,将就下。把我划红线的都删除。ANALOG应该是有引号的。另外路径里面有个是DFII,不是DFLL,你写错 ...

好,谢谢大佬~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佬,可以帮忙看看我环境变量的设置吗?配不太明白,输入virtuoso或者virtuoso &一直报command not f ...

感觉你装一个软件搞得好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1、source 一下环境变量文件
2、which virtuoso 看看
3、看一下virtuoso的bin目录有没有rx权限

大佬,请问一下如果有个目录有rx权限,那它的子目录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你装一个软件搞得好复杂

确实(/捂脸),我太菜了,上周周一还是周二开始装,装到现在还没搞定(/捂脸/捂脸)

网友B:
程序必须具有rx权限才能运行的。
看你那个命令报错 一般是环境变量指定的目录不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捂脸),我太菜了,上周周一还是周二开始装,装到现在还没搞定(/捂脸/捂脸)
...

export CADHOME=/home/zhoujianxin/cadence
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export CDS_LOAD_ENV=CWD
export CDS=$CADHOME/IC618
export CDSDIR=$CDS
export CDSHOME=$CDS
export CADENCE_DIR=$CDS
export CDS_INST_DIR=$CDS
export CDS_ROOT=$CDS
export CDSROOT=$CDS
export CDS_LIC_FILE=$CADHOME/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CDS_LIC_ONLY=1
export CDS_AUTO_64BIT=ALL
export PATH=$PATH:$CDSDIR/tools/dfII/bin:$CDSDIR/tools/plot/bin

只针对virtuoso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必须具有rx权限才能运行的。
看你那个命令报错 一般是环境变量指定的目录不对。 ...

好的,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针对virtuoso供参考

好,谢谢大佬~

网友D:
有可能是缺ksh, 如果which virtuoso能够找到路径,但是就是提示 command not found,那么安装ksh就好了。
yum -y install ksh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是缺ksh, 如果which virtuoso能够找到路径,但是就是提示 command not found,那么安装ksh就好了。
...

好的,谢谢~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