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无法检查license的问题

楼主(2021-08-27):
大佬们,请教一个问题,在终端输入virtuoso后,candence的窗口一闪而过,然后报错说:
ERROR (DB-320001): Failed to check out the 'Cadence(R) Design Framework II' license.
Contact Cadence Customer Support for assistance.
这个是license的问题吗?请问要如何解决?
查过相关的问题帖子,但是没有与我这个报错一样的,其他帖子大多都是报:
ERROR* (DB-320001): Unable to get the Cadence(R) Design Framework II license feature of "111
然后他们的解决方法是把license里面的USER_SERVE这一行删除掉就好了,可是我这边的license为什么就只有FEATURE?没有找到USER_SERVE?希望大佬们可以指点一下,跪谢

cds.log信息

cds.log信息

License

License

网友A:
手动在license里把下面三行添加上
SERVER test 111122223333 27000   #test 为主机名  111122223333 为MAC  27000为端口号(可自定义)
DAEMON cdslmd /home/zhoujianxin/cadence/IC618/bin/cdslmd
USE_SERVER

然后启动license
/home/zhoujianxin/cadence/IC618/bin/lmgrd -c  /home/zhoujianxin/cadence/license/license.dat -l  /home/zhoujianxin/cad_log.log
然后修改你的bash脚本

  1. export CDS_LIC_FILE=27000@test  (请和上面SERVER行指定的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在license里把下面三行添加上
SERVER test 111122223333 27000   #test 为主机名  111122223333 为MAC  ...

好的,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在license里把下面三行添加上
SERVER test 111122223333 27000   #test 为主机名  111122223333 为MAC  ...

大佬,请问一下它这个是指没找到lmgrd这个文件吗?

  1. [zhoujianxin@localhost license]$ /home/zhoujianxin/opt/eda/cadence/IC618/bin/lmgrd -c /home/zhoujianxin/opt/eda/cadence/license.dat -l /home/zhoujianxin/cad_log.log
  2. /home/zhoujianxin/opt/eda/cadence/IC618/bin/lmgrd[237]: exec: /home/zhoujianxin/opt/eda/cadence/IC618/tools.lnx86/bin/lmgrd: not found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请问一下它这个是指没找到lmgrd这个文件吗?

你检查一下路径下有没有?如果你有用open-CAD的脚本,你可以用里open-CAD提供的lmgrd来起licen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检查一下路径下有没有?如果你有用open-CAD的脚本,你可以用里open-CAD提供的lmgrd来起license
...

大佬,home/zhoujianxin/opt/eda/cadence/IC618/bin和home/zhoujianxin/opt/eda/cadence/IC618/tools/bin这两个目录里面都有lmgrd,区别是,前者的lmgrd是浅蓝色的,后者的是浅绿色的,这个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检查一下路径下有没有?如果你有用open-CAD的脚本,你可以用里open-CAD提供的lmgrd来起license
...

好的大佬,我查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大佬,我查一下

没影响,你的系统是32位还是64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影响,你的系统是32位还是64位的?

是64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影响,你的系统是32位还是64位的?

大佬,跟那个tools.lnx86有关系吗?打印的信息是IC618/tools.lnx86/b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影响,你的系统是32位还是64位的?

大佬,我查了tools.lnx86这个目录里面也是有lmgrd这个文件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我查了tools.lnx86这个目录里面也是有lmgrd这个文件的

你的这些问题我没遇到过,你是怎么patch软件的?
你私信我微信把,回帖沟通很麻烦

网友B:
如果是破解的话,不要启动license service;正版安装的话,原因是缺少依赖

网友(2022-09-08):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些问题我没遇到过,你是怎么patch软件的?
你私信我微信把,回帖沟通很麻烦
...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大佬能交流一下吗

网友(2025-03-07):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破解的话,不要启动license service;正版安装的话,原因是缺少依赖

大佬,license service在哪可以关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