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一下版图DRC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1-08-27):
在绘制完一个模块后,DRC报错:GT must be enclosed by (SN or SP) except the MOM/MIM,HRP region;

主要原因是SN或者SP没有覆盖全GT层,但是这个SN或者SP的覆盖比例应该是怎样的?

有版图经验的同事说更多的是用SP层来进行覆盖;这个有啥实际参考指标不?

网友A:
没啥特定要求,要求覆盖是为了降低poly层寄生电阻,你只要最后拼起来的时候,SP和SN规则、不报错就行。最好和一个总图下的同事商量下,确保到时候拼接不会出现两类注入重叠的情况。

网友B:
这个你画的子模块和别人画的模块拼起来SN和SP不会报错就行

网友C:
看一下你们的basic库里的那些数字标准单元。。看看标准单元是怎么补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画的子模块和别人画的模块拼起来SN和SP不会报错就行

好的,明白,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特定要求,要求覆盖是为了降低poly层寄生电阻,你只要最后拼起来的时候,SP和SN规则、不报错就行。最好 ...

好的,明白了;

网友D:
标准单元,做出来首先是它自身拼接的时候不会出现错,这就要你做的时候单个单元就要满足DRC你这个做的poly走线不是太好,左侧的出pin那个poly太大了,没必要,两个poly-cont的孔就行,

网友E:
你的poly拉这么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准单元,做出来首先是它自身拼接的时候不会出现错,这就要你做的时候单个单元就要满足DRC你这个做的poly ...

这个是creat all from source产生的,我应该要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你们的basic库里的那些数字标准单元。。看看标准单元是怎么补得, ...

也对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poly拉这么长

自动生成的,需要改一下的;

网友F:
请问这个自动生成的版图是怎么做的?自己做了P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这个自动生成的版图是怎么做的?自己做了Pcell?

不是自己做的,是55nm工艺库自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