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大神能提供一些优化运放THD的常规思路?

楼主(2021-08-27):
比如输入输出管子状态,是否偏置在线性区较好?管子的L是不是要尽可能取最小?从上到下P/NMOS尽可能平衡取值2/1?
SR要满足基本需求。

闭环带宽要取信号频率的几倍等等。。
现在只是根据直觉在走,没有较为系统的、完善的知识体系支撑,又苦无人指导,蜀道难啊。。

网友:
输入级可以考虑在线性区,输出级还是在饱和区比较好。对于低频,放大器的失真主要是由输出级贡献的,要降低失真就要把输出级的偏置状态提高。不了解栅长不同对晶体管级非线性的影响,但是栅长变长,开环增益提高,环路增益提高,能借助负反馈抑制非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