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动打孔帮助

楼主(2021-08-27):
自动打孔,有时候,莫名的无法使用,打不出孔来(多次遇到),不知道什么原因,需要怎么设置呢求大神指点一下自动打孔的使用说明(SMIC)

网友A:
可能是两个金属不在同一层cell

网友:
很可能就是二楼说的,其他也没遇见过打不上情况

网友:
我也遇到过 不过它自己一会儿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两个金属不在同一层cell

在同一层里,解决办法:重启软件,然后它就好了!

网友:
同样遇到这样的问题,特别是51,很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