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如何仿真输入为数字信号的开关电容滤波器的传输函数?

楼主(2021-08-27):
本人想要仿真出下图中开关电容滤波器的传输函数,但由于输入为一系列的数字信号,无法直接加入cadence中仿真,因此我用一个模拟正弦波通过一个理想adc的veriloga模型从而得到数字输入,但是当我用pss+pac仿真时,pss仿真得出的输出时域波形图是正常的,而pac的仿真在除了输入源的任何节点得到的频谱结果都是0。所以是不是理想adc将模拟输入离散化了之后无法做pac仿真了?有没有合适的方法可以仿真出该滤波器的传输函数?希望大佬能帮忙解惑一下。

开关电容滤波器结构图

开关电容滤波器结构图

schematic

schematic

输入VI0产生方法

输入VI0产生方法

楼主:
顶一顶,别沉了呀

网友(2023-05-18):
引用 楼主:
顶一顶,别沉了呀

解决没,我的想法是输入加在reference处,因输入本质是D*VR,再用pss+pac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