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wire bond封装走线要引出基板边缘啊

楼主(2021-08-27):
是地河电影需要这样还是所有信号

网友:
帮楼主纠正一下,“地河电影”=“地和电源”。期待大神回答。

网友A:
拉出去的,就是电镀线,用来镀镍金的。
也可以不拉,做镍钯金。

网友B(2022-08-03):
引用 网友A:
拉出去的,就是电镀线,用来镀镍金的。
也可以不拉,做镍钯金。

请教一下这个电镀线从封装基板出去之后最终走到哪里去了

网友C(2022-12-13):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这个电镀线从封装基板出去之后最终走到哪里去了

电镀完成后就切掉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镀完成后就切掉了啊

明白了,谢谢!

网友(2023-04-18):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谢谢!

补充一下:
楼主所述的是基板制造工艺的选择性电镀镍金工艺,需要使用牵引引线的方式将指定区域上电,适用于中、大尺寸的焊盘表面处理,在PCB板厂是常见工艺之一。实际上现在已有WireLess的工艺,通过溅射种子铜+闪蚀方法电镀小尺寸镍金焊盘。

网友:
有电镀bar的工艺成本便宜点,一般财大气粗选没有电镀bar,相当于没有stub,会对信号完整性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