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一下TG层是干啥用的?

楼主(2021-08-27):
如题,这个TG层解释是triple gate for 2.5v or 3.3v IO,这个是干啥用的?

楼主:
好的,明白了;

网友A:
DG dual gate
TG triple gate
一般cmos工艺都有2种厚度栅氧层,就用DG
如果有3种厚度栅氧层,就再加一层TG

楼主:
引用 网友A:
DG dual gate
TG triple gate
一般cmos工艺都有2种厚度栅氧层,就用DG

好的,明白了;

网友B:
该区域下的栅氧厚一些,提高了耐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区域下的栅氧厚一些,提高了耐压

这个TG层老是会报错,说最小距离不满足要求;

网友C:
看管子吧,如果你这一片管子的pcell都有tg这一层,你就直接铺一片tg盖满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管子吧,如果你这一片管子的pcell都有tg这一层,你就直接铺一片tg盖满就行 ...

好的,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DG dual gate
TG triple gate
一般cmos工艺都有2种厚度栅氧层,就用DG

学习了

网友(2021-12-01):
TG是高压管子,只盖TG的是2.2v 盖上TG和OVERDR是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