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akage power和读波形文件有关吗?

楼主(2021-08-27):
没读波形的和读了波形的不一样~
我的理解是,leakage的值是查operate condition算的,所以带波形是准的,不带波形是算的极值或者average?~
这个理解对吗?

网友:
打开.lib,随便找一个cell,会看到这个cell的leakge是和logic state有关的。
power analysis读入waveform,工具知道每个cell在每个cycle的logic state,leakage,加起来平均一下就是报告中的leakage
不用waveform,工具就只能用.lib里的leakage平均值,即各个logic state的平均值。

网友:
读VCD和不读VCD的leakage  power是完全不一样的,leakage power的大小是从lib中读取出来的,但是你仔细观察lib的index column,就会发现leakage跟input pin的状态是有关的,这个状态就是从vcd的波形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