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arm核的SOC验证方法

楼主(2021-08-27):
目前的一个项目为用UVM验证一个带ARM处理器的SOC。但是没有arm核的软核模型,arm处理器中又运行了程序代码。这种该如何验证?  求助大佬!!!

网友:
具体得看验证目标了。
除了以下两点,没有其他办法了吧?
1. 花钱买参考模型。
2. 接一个真正的已经验证过没问题的核上去。

网友:
There are so many things to do for this topic

网友A:
一般来说验证带ARM core的SOC,都是直接写C code来让ARM运行起来吧,因为你要验证的的不是arm这个core,而是SOC上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验证带ARM core的SOC,都是直接写C code来让ARM运行起来吧,因为你要验证的的不是arm这个core,而 ...

您好,那是不是,如果使用到的是vip去替代这个core,那就是可以直接使用UVM平台去仿真。因为这个时候的core实际是个model。
如果是用真正的core的话,那就是写c转成hex,让cpu去执行cmd?

网友:
要不然直接做个黑盒验证,在外部接口给指令和数据激励,然后看看输出是否符合预期?

网友(2022-06-02):
拿到 ARM DSM 集成进去联合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