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ire bond封装走线引出基板边缘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1-08-27):
是所有信号都需引出
还是只要地/电源线引出对信号线进行屏蔽?
这样做都哪些好处?
设计封装时一定要这么做吗?
这么做能降低信号线路的寄生电感或寄生电容吗?

网友:
所有finger都镀金;
电镀时阻焊层已经做好的,镀finger;
会有影响,极端一些的话可以看作是天线;

网友A:
电镀线,用来电镀镀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镀线,用来电镀镀金

那有哪些线需要镀金呢?也就是哪些线需要引出呢?
信号线吗还是电源线?
镀金是镀在finger的外面一部分吗,还是说整个一层全部镀金呢?还是只镀开窗部分露出的finger(所以也叫金手指?)
引出基板会对高频信号线有影响吗?(几个GHz)
差分线也许要像这样引出吗?

楼主:
那为什么还要引出来呢直接打过孔下去不好吗

网友B(2023-08-10):
这是用来镀金的导线,电镀工艺需要将所有需要镀上金的走线全部接通,当然得将所有出Pin的金手指区域引出延长线了,这些延长线统一接到电镀设备的阴极,金接在阳极,失电子成为离子,然后在电场作用下到阴极去得电子被还原成单质金。不过延长线工艺不适合做高速封装,因为多出来的线会成为反射信号的天线,有不用电镀线的工艺,不需要在设计文件上添加电镀线。

网友(2023-09-26):
引用 网友B:
这是用来镀金的导线,电镀工艺需要将所有需要镀上金的走线全部接通,当然得将所有出Pin的金手指区域引出延 ...

网友C(2024-08-08):
引用 网友B:
这是用来镀金的导线,电镀工艺需要将所有需要镀上金的走线全部接通,当然得将所有出Pin的金手指区域引出延 ...

学习到了,请问finger电镀完成后这些电镀线会去掉吗?

网友(2024-09-17):
引用 网友C:
学习到了,请问finger电镀完成后这些电镀线会去掉吗?

不会

网友:
啊?我之前问封装厂说是电镀完会切掉的

网友:
工艺边上会切掉, 封装内部的还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学习到了,请问finger电镀完成后这些电镀线会去掉吗?

肯定要去掉啊,不然所有Finger不就短路了?去掉电镀线的前提是在设计文件中添加etch back,这样板厂才会在电镀完后把不需要的电镀线刻蚀掉。

网友(2024-12-11):
引用 网友B:
肯定要去掉啊,不然所有Finger不就短路了?去掉电镀线的前提是在设计文件中添加etch back,这样板厂才会 ...

明白了,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