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ire bond 封装的芯片中Die pad 能做出80um直径的圆形吗

楼主(2021-08-27):
刚刚入行、啥都不会、求大神指教

网友:
你指的是wire bond之后焊球的直径能不能做到80um吧,影响球径的因素有:线径、劈刀尺寸、焊接参数,当然要看pad opening的大小,60的PAD总不可能做出80的球吧

楼主:
设计软件能把pad改成八边形和圆形的,所以不确定生产厂家能不能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计软件能把pad改成八边形和圆形的,所以不确定生产厂家能不能做

你是做设计的呀,是想知道封装厂能不能做是吗?你们设计要焊接多粗的线和设计PAD SIZE是多大?

楼主:
正在学芯片基板设计,就是不清楚DIE的一些参数怎么设计,也找不到一些系统性的学习资料,所以来论坛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