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封装设计时,阻抗一般控制在多少ohm?可以是50ohm吗?

楼主(2021-08-28):
(无正文)

网友A:
是考虑bonding线的线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考虑bonding线的线阻吗?

是基板上走线的阻抗
bonding线也需要考虑的吗?好像没有多大调整空间啊,只能调线粗吧,尽量短一些不可以吗?
如果需要考虑的话是调整线粗吗?有相应的计算(估算)方法吗?或者工具吗?
我只会用APD+自带的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基板上走线的阻抗
bonding线也需要考虑的吗?好像没有多大调整空间啊,只能调线粗吧,尽量短一些不可以 ...

基板上面的电阻我不太了解,bonding线的话一般比较小,几十毫欧的样子。

楼主:
因为PCB板会控制在50ohm左右、有些芯片在Die上会做终端匹配(ODT)来保证阻抗连续、有些不会,所以我不知道没做ODT的芯片如何进行阻抗匹配
是在PCB板上(封装外)还是在芯片基板上就将阻抗控制在50ohm
在仿真模型里也有 Xohm_ODT的选项

楼主:
所以我不清楚的是芯片基板上的阻抗要不要控制在50ohm来保证阻抗连续
或者说会不会有其他方法来保证阻抗连续,芯片基板上就不管了

网友B(2022-04-12):
可以用polar SI9000计算出50ohm的线宽线间距啊。最好是ODT-基板走线-PCB都保持相同的阻抗,这样不会有反射。

网友(2022-07-11):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polar SI9000计算出50ohm的线宽线间距啊。最好是ODT-基板走线-PCB都保持相同的阻抗,这样不会有反射 ...

这个方法好

网友(2022-09-15):
是要匹配到50欧姆

网友:
这个主要看你封装上的传输线是单端还是差分,不同接口阻抗约束不一样。有的约束85欧姆,有的约束100欧姆。你说的50欧姆应该是单端的,但是在约束阻抗时要结合板级阻抗进行匹配,可以不相等但是不能差别太大。

网友(2022-12-07):
单端信号一般是控制在50ohm, 差分100ohm,基板设计的时候要考虑线宽线距,然后板厂实际加工的时候也会卡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