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计wire bond型封装是 wire与wire的最小距离是多少?

楼主(2021-08-28):
75um算保守吗?
50um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封装的话一般要求2倍的线径,要考虑MD的Wire Sweep。至于设计这块倒不清楚了,具体要看是什么类型的芯片。

网友(2024-02-26):
最起码1X WD把,产品实际使用可能可以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