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he Analog Mind Behzad Razavi

楼主(2021-08-28):
谁有拉扎维The Analog Mind的全套,感觉是一个系列

网友A:
The Design of a Low-Voltage Bandgap Reference [The Analog Mind] 这个找不到,欢迎补充

The Design Of Broadband IO Circuits-The Analog Mind.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The Design of a Low-Voltage Bandgap Reference [The Analog Mind] 这个找不到,欢迎补充

网友A(2021-12-14):
引用 网友A:
The Design of a Low-Voltage Bandgap Reference [The Analog Mind] 这个找不到,欢迎补充

The Design of a Low-Voltage Bandgap Reference [The Analog Mind] The Design of an Equalizer-Part One [The Analog Mind]

更新了,补充之前的。

The Design of a Low-Voltage Bandgap Reference-The Analog Mind.pdf

The Design of an Equalizer-Part One [The Analog Mind].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The Design of a Low-Voltage Bandgap Reference [The Analog Mind] The Design of an Equalizer-Part On ...

太感谢了,一直想看这篇!!

网友:
关于低压带隙基准论文中的疑问,图9采用的二级运放,Va和Vb是反相小信号,作用在Ma和Mb栅极的电压抵消,小信号无法传到第二级,输出节点P只有直流信号。应该将Vb接到Md的栅极,通过仿真这样电路才能正常工作。不过还没将这个用到带隙基准中,只是单独的分析,或许有什么没考虑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