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LVS验证,双击错误提示无法精准定位

楼主(2021-08-28):
   目前使用的是IC617版本,在验证LVS的时候发现无法精准定位错误提示了?是有什么设置么?我记得正常是双击错误提示就会自动跳转并High light,比如点击schematic的错误提示应该是直接跳转到原理图上对应的device或者net上,layout跳转版图对应的器件上。   当前使用IC617的时候双击验证结果并不能直接跳转,点击原理图和layout都只能指引到layout版图上,而且有时候还不能高亮,有有没有小伙伴遇见过类似情况的?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很正常,手动找到坐标,或者在跑LVS的时候OPTION设置的更全一点,会方便差错

网友A:
正常,我一般lvs先把电源地检查完,再把报错悬空的线连完,就会少很多错,无法点亮的尽量点坐标,看是哪个器件,然后对应电路图看它的连线是否正正确。最重要的是对比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我一般lvs先把电源地检查完,再把报错悬空的线连完,就会少很多错,无法点亮的尽量点坐标,看是哪个 ...

正常是这样,我现在的疑惑是我点击电路的错也只能指引我到layout上面去,我记得是应该指引我到电路中去的才对,就表示疑惑而已,操作起来没有之前的顺手,不说全部一一对应吧,我很确定之前使用过程中我点击电路的错会直接跳转到电路上去而不是只能跳转到layout。

楼主:
引用 楼主:
正常是这样,我现在的疑惑是我点击电路的错也只能指引我到layout上面去,我记得是应该指引我到电路中去的 ...

还有另外一个疑惑XL关系下有时候飞线也是错误的,这类情况就只能自己肉眼看来分辨咯?XL关系下对应关系式和net name一致的,有时候在布局完成之后有些net name会混乱,这就导致XL关系下的飞线导致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是这样,我现在的疑惑是我点击电路的错也只能指引我到layout上面去,我记得是应该指引我到电路中去的 ...

1,跳到layout是对的,lvs不会跳转到电路的,它是检查layout的连接,只会指出错误的地方,剩下的需要自己在layout错误的地方选中器件,看看电路同步选中的器件连线是怎么样的,一步步排查。2,线错乱,所有自己画的线初始是没有属性和连接关系的,第一次摆放的时候最好先放在布局之外,如果乱了,就得q线修改一下connective。仅代表个人经验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