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基于X86平台 EDP转LVDS屏转换设计方案|Intel 86系统 DP转LVDS转接板设计CS5211应用

楼主(2021-08-28):
                                           基于X86平台 EDP转LVDS屏转换设计方案|Intel 86系统 DP转LVDS转接板设计CS5211应用
         LVDS接口是美国NS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为克服以TTL电平方式传输宽带高码率数据时功耗大,电磁干扰大等缺点而研制的一种数字视频信号传输方式。由于其采用低压和低电流驱动方式,实现了低噪声和低功耗的特性,因为目前市面上的工业显示屏或者商用显示屏都采用LVDS接口的屏,控制屏显示大多都采用x86的3.5寸或者2.5寸主板,这种主板使用电池供电,也便于携带,且功耗不高,整机功耗仅仅只有40W左右。因此传统的DP接口或者EDP接口的视频信号端驱动点LVDS屏,成为目前工业、商显设备投屏的主要途径和方式。
      瑞奇达CS5211是一款EDP转LVDS屏转换芯片,其主要功能是EDP转LVDS或者DP转LVDS桥接转换器。CS5211主要特点在于:CS5211设备将解码RGB格式的高速eDP的交流耦合差分信号,并驱动与LVDS接口集成的TFT面板,CS5211支持两个eDP主链路输入,数据速率为1.62Gb/s或2.7Gb/s,可以接受18位6:6:6或24位8:8:8的RGB数字格式,用于高达1920x1200的LVDS输出。。内置LVDS发射机配备灵活的OpenLDI/SPWG位映射,能够驱动单端口或双端口(18/24位)LVDS面板。CS5211的LVDS发送器支持单端口18位、单端口24位、双端口18位和双端口24位传输,并支持OpenLDI和SPWG位映射。

       CS5211输出LVDS屏面板选择方式:
不同的LVDS面板可能具有不同的EDID,并且需要特定的配置,例如电源顺序定时。

CS5211支持由GPIO[3:0]引脚选择的16种不同LVDS面板配置。CS5211在上电加载固件后读取SGPIO[3:0]状态,然后CS5211加载LVDS特定配置。

在实际应用中,GPIO[3:0]可以由电阻或其他芯片的GPIO控制。控制电阻(1)GPIO[3:0]可通过CS5211 PCB板上的上拉/下拉电阻连接到高/低电平;CS5211上电后可获得正确的LVDS面板选择值或获得复位信号。

方法2(由其他芯片的GPIO控制)

在CS5211应用系统中,GPIO[3:0]可以由其它芯片的GPIO引脚控制。重置信号被发送给CS5211 resetb引脚后,GPIO引脚必须在100ms内保持稳定值。否则,必须再次发出复位信号。建议每次改变LVDS面板选择值时,通过控制芯片重置CS5211。

    CS5211 LVDS输出数据映射

SPWG和OpenLDI是CS5211支持的两种LVDS编码方案,可以通过编程CS5211寄存器进行选择。这些OpenLDI/SPWG配置参数可以存储在启动ROM并在系统通电期间加载到CS5211寄存器中。

下表双L道的信号映射
CS5211设计关于在X86系统中,EDP转LVDS屏转换或者LVDS点屏驱动方案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