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do中的Q值降低补偿方法的使用

楼主(2021-08-28):
之前发过帖子询问了关于Q值补偿的方法,想请问一下各位大佬,这个小信号模型是怎么画出来的呢,这里第一级放大器感觉是一个双端转单端的结构,加上一个电容后,为什么就变成了一个电流buffer呢,而且环路中那个引入的前馈路径是怎么引入的,麻烦看懂的大佬解答一下,万分感谢了!

楼主:
这里的gm3是不是表示的是gm4的共源极放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的gm3是不是表示的是gm4的共源极放大?

看上去是的 gm3 应该是gm4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是的 gm3 应该是gm4

请问一下,这里的前馈路径gm6的作用是什么呢,引入零点嘛,还是什么,论文里说是改善稳定性和摆率,但没有具体说怎么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