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s工艺角,-40度,SAR ADC比较器两端电压变化

楼主(2021-08-28):
对于SAR ADC,比较器两端的电压变化,驱动p端和n端电容的开关大小相同,为什么会出现一端稳定很好,另外一端稳定不了的情况,这是在SS工艺角,-40度下跑的

网友:
可能是建立的问题

楼主:
但是感觉不应该啊,因为P端和N端的是对称的啊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电路吧,蓝色的那端是不是地没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