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问题求助

楼主(2021-08-28):
问下大佬们,如果我将0到1000的数值等分成了十个区间,此时我输入一个数值,如何快速判断它在哪个区间里,并且输出它的最高位,比如678,在600到700区间,输出6。想过不停的用if eles if去判断,但是这个判断路径太长了吧,最差可能就最后一个if才判断出来,还有资料说可以使用查找表实现,小弟不是很明白,望大佬指点

楼主:
这是我在做除法算法时遇到的一个问题,这么久了没人回答,我就说下我现在使用的方法吧,将待检测值与各区间的分界值做差值,将10次差值的符号位放在一起,再用case语句判断,这样就是并行判断了吧,大家有好的想法可以留言交流呀~

网友A:
case (1'b1)
   (in<100) : out = 0;
   (in>=100 && in <200) : out =1;
   ...
   (in>=900 && in<1000) : out =9;
   default : out = 0;
endcase

网友B:
二分法查找,比较快

网友(2021-09-27):
针对软件来讲,二分法查找快一些。针对verilog,最终是由组合逻辑实现的,只要是生成了并行结构,都是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se (1'b1)
   (in=100 && in =900 && in

受教了,这个思路挺好的,当时我不是很清楚>=这个符号会被综合成什么,所以干脆就用减法器做差,判断符号位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分法查找,比较快

但最坏的一条路径也是得考虑的,硬件判断上路径也挺长的,主要是想提高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最坏的一条路径也是得考虑的,硬件判断上路径也挺长的,主要是想提高速度
...

如果想要一个时钟周期得到结果,是很难避开硬件路径长的问题的。
时序逻辑实现二分法,速度不会低,就是不能一拍出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