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拉扎维 cmos模拟电路第七章 噪音习题7.6(f)

楼主(2021-08-28):
各位大神 请教一下 拉扎维 cmos模拟电路第七章 噪音习题7.6(f) 是如何得出 Gm的 还有Rout 能是RD 吗?还有 M2管的噪音是如何输出的?谢谢指教

楼主:
还有 M2管的噪音是如何推到出的?

网友A:
Gm=gm1乘以M1的漏端与小信号地之间的电阻,漏端与小信号地之间的电阻为Rs并联1/gm2(从M2源端看向M2的电阻),所以Gm=gm1*{1/[(1/Rs)+gm2]},化简之后就是答案的Gm

网友:
引用 网友A:
Gm=gm1乘以M1的漏端与小信号地之间的电阻,漏端与小信号地之间的电阻为Rs并联1/gm2(从M2源端看向M2的电阻 ...

还要乘个gm2才是总的Gm

楼主:
谢谢各位,但是Rout有点不对吧?还有M2管的热噪声如何求的?谢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