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berate 处理非常多pin脚的I/O 的问题

楼主(2021-08-28):
请教一下各位K库前辈,两个问题:
1. liberate 在处理非常多pin脚的I/O, 怎么能够把与timing arc无关的pin脚omit掉?
2. liberate 目前只能处理后仿的pex网表,怎么能够处理前仿网表?

网友(2022-03-10):
请问 liberate K  I/O库与 K  stand cell 库 有什么设置的区别?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