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举开关

楼主(2021-08-28):
自举开关当跟随输入电压峰值时,会出下一段固定的向下平移或向上的平移,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这是差分输出后的波形,如果是电荷注入的影响,为什么在波形中间表现不明显,峰值变化剧烈呢

网友A:
这个是交叠电容带来的影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交叠电容带来的影响吧

您指的是开关管关闭时,交叠电容引起的时钟馈通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