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ire bond芯片封装,可以吧过孔直接打在bond finger 正下方吗

楼主(2021-08-29):
(无正文)

网友(2023-02-11):
不行的,过孔的位置不平整,finger没法焊线

网友(2023-04-09):
使用Access家铜柱法的基板是可以将via打到finger 下方的;其他基板厂家的是不行的,因为via 镀不满,会有凹陷;

网友:
不建议,打线更困难是其一,另一个会影响基板长期可靠性,建议避让。

网友(2023-05-17):
不能的,有设计规则的,向封测厂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