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计的BGA基板仿真后寄生电容太大,除了调整层间距要有什么有效的办法吗

楼主(2021-08-29):
(无正文)

网友(2024-03-28):
应该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2024-06-04):
1.增大共面地避让距离;2.增大该信号所有孔层周围反焊盘大小。3.换介电常数低的板材。4.隔层参考地。

网友(2024-07-04):
首先,寄生电容不可能特别小,维持到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值就可以了。寄生电容小了,电感又上去了。可以减小寄生电容的办法有:  1)挖大反焊盘,也就是把bga焊球到TOP层的区域尽可能挖大,走线距离参考平面距离变大     2)满足阻抗要求的情况下,减小线宽,也可以把top层的走线改到内层    3)DK值尽可能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