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后仿谐波询问

楼主(2021-08-29):
请问下,谐波太大是可能什么因素导致的
12bitsar ad 200K采样率 22K输入
bias+core分开抽网表然后加在一起后仿11.5bit,
top抽整个后仿直接掉了1bit
查了下bias给过来的三条支路的压降,和分开后仿是一致的
bias给了三条2u信号进core,运放一个 pre一个 latch一个希望大佬给个方向,手动挂后仿的寄生和R,仿下来没问题
就bias+core都单独加网表一起仿欧克,抽整个就不行,掉1bit

top抽C+CC是一样的情况

楼主:
补充说明一下:core单独后仿,理想电流源进去,11.8bit
纯电容二进制结构

网友:
同样不知道为啥会这样,出点主意
排除几个有可能影响结果的细节
(1)启动或者稳定需要时间,是否有去掉最开始不稳定的1~数个bit.
(2)256 fft对于12bit不太可靠,取2^14 fft相对可靠,节约时间4096点或者1024点,但256点确实太少。
(3)仿真精度也会影响一点

除非是给reference buffer用,不然bias不应该影响精度,可以试一下bias变20%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看一下加bias后,C+CC的寄生相对于core有什么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