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evice仿真step问题求助

楼主(2021-08-30):
有没有人知道sentaurus Sdevice 仿真时 跑完第一个step后,显示step is too small 。
但是我看实例里的step更小都可以跑啊。

网友A:
那也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也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

我目前正在做一个triac器件的工艺仿真,sprocess做的比较糟糕,最后大概40W个mesh。
正在尝试用sdevice输入一个幅值500V的方波,step设置如下:
initialtime=0
finaltime=2e-5
initialstep=1e-8
increment=1.5
maxstep=1e-6
minstep=5e-8

网友(2021-11-09):
改改 increment
或是 minstep
嘗試看看

网友B(2024-07-09):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是如何解决的呢

楼主(2024-11-12):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是如何解决的呢

修改intial step 将它增大一点之后就没有报错了

网友(2024-12-16):
引用 楼主:
修改intial step 将它增大一点之后就没有报错了

好的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