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ual-rail Mem的使用??

楼主(2021-08-30):
VDDC是bitcell电压,VDD是logic电源;那么dual-rail mem的低功耗,是在给VDD降压?还是给VDDC降压?

网友A:
有dual-rail SRAM相关的paper可以参考,一般情况下,VDDC高于VDD,以确保sram cell读写工作时的SNM。两个电压都可以调,依赖于芯片的低功耗设计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dual-rail SRAM相关的paper可以参考,一般情况下,VDDC高于VDD,以确保sram cell读写工作时的SNM。两个电 ...

因为我遇到的都是高频需求;所以,按照我的理解logic一般都是ULVT,降他可以减少leakage;然后bitcell一般不是频率的瓶颈,其实我可以降VDDC减少动态功耗?因为,如果考虑频率的强需求,这里也不存在需要bit cell的Vmin有强烈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