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LDO需要关注小信号输出阻抗吗?

楼主(2021-08-30):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
1:如果把LDO等效成一个电压源的话,那么其小信号输出阻抗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电压源内阻

2:LDO的小信号输出阻抗是不是越小越好? 输出阻抗除了会影响输出极点的位置外,还会影响什么性能?

3:LDO的输出阻抗 会影响负载调整率?还是影响瞬态响应?

4:对于无片外电容的结构,当负载电流是一个很快的窄脉冲时(负载是数字电路,脉冲电流宽10ns,高1mA),环路根本不可能响应这么快,此时输出电压会有一个很大的undershoot,这个undershoot除了和输出点电容有关外,和输出阻抗有关吗?按我的理解,ΔV=ΔI*rout,所以输出阻抗越小,undershoot越小,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1. 是的,可以这么理解。

2. 是的,小信号输出阻抗越小,电源越理想,瞬态响应越好,但一般情况下在带内小信号输出阻抗是几乎为零的,而在G赫兹以上也是比较小的,因为设个时候输出端口的电容已经起较大作用了,而在带外的M赫兹级别,输出阻抗是较大的。输出阻抗可以推出来的,你可以推推试试看,其表达式大致可以分为4部分,每一部分在每个频段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你可以根据需要来定点优化某一频段。

3. 都会影响。

4. 这个undershoot和输出阻抗有关,假设你输出阻抗为0,那么就不可能会出现overshoot和undershoot,你的理解是对的。这种高频的响应,把输出端口的电容大一点,会有较好的结果。

网友:
mark一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1:按照戴维南定理,是的 可以等效2:输出电阻应越小越好,输出阻抗除了会影响输出极点的位置外, 还会影响下一级的输入信号。前一级的输出阻抗太高,对下一级的输入阻抗会造成分压。你可以把LDO看成一个电压源,a ideal voltage source should has zero output impedance.
3:就如你第二点提到的 输出阻抗会影响极点位置,因此输出阻抗也会影响瞬态响应。在未达到摆率,或者说只考虑小信号transient response的时候,可以用系统稳定性来判断(即判断系统稳定性中的频率响应如最常见的波特图),如果PM=45°,则频率响应会有一个30%尖峰,这也是为什么大多PM要求60°以上的原因。下冲不太了解,不过输出阻抗直接影响极点位置从而直接影响相位裕度。

4:负载调整率也不是很了解,以上都是从运放的基础知识上回答,可能更高级的结构有更深奥的考量也不一定,欢迎指正补充。

网友A:
小信号输出阻抗 电压源的输出阻抗,不理解你的串联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信号输出阻抗 电压源的输出阻抗,不理解你的串联什么意思?

你好,可能是我没有表述清楚
我想问的是 如果将LDO看作一个电压源,那么手算出来的ac输出阻抗是不是该电压源的内阻?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可能是我没有表述清楚
我想问的是 如果将LDO看作一个电压源,那么手算出来的ac输出阻抗是不是该电 ...

显然是两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
ac输出阻抗都是kohm以上的;你等效的电压源内阻就相当于LDO输出到负载的电阻,都是欧姆级别的,否则IR drop就会非常大。

网友:
顶一下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23-07-28):
是否能认为 大负载和小负载情况下的等效电源内阻会变化,小负载时的等效电源内阻大

网友(2024-06-29):
1 好像不是的

网友(2025-08-15):
一个是大信号的ro,一个是小信号的r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