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单端转差分的运放,单端输入阻抗怎么算的?

楼主(2021-08-30):
请问单端转差分的运放,单端输入阻抗怎么算的?

网友:
我们这边有很多款放大器哦,免费提供样品和技术支持的
主要产品(一级代理):音频&视频ADC/ DAC,音频CODEC,模数AD/数模DA,音频运放,视频放大及其他运算放大电路,高性能模拟前端AFE,低功耗mcu,电源管理IC(包括LDO稳压/ DC-DC升压/ DC-DC降压/ LED背光驱动/锂电充电/充电保护),PD协议IC,复位IC,射频电路,时钟IC,接口IC(485/422/232,DVI/HDMI等),马达驱动IC等等。免费提供样品及技术支持,请联系 戴先生134 3046 4610(同号) 企鹅号:2885293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