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综合时保持mbist相关逻辑的问题

楼主(2021-08-30):
各位大佬:

我们用的IP的rtl在下面的model中有部分mbist逻辑,但是在top层是直接将0传到了下面的model的这些mbist逻辑的input中。
这导致在综合的时候,下面model的mbist逻辑全部被优化掉了。(因为输入都是确定的0)
如果直接把这些model的mbist input拉到顶层作为顶层的的input,那么这些逻辑将得以保留,但是这要修改rtl。

有没有在不改变top层rtl的情况下,在design compiler中设置命令,让工具不对这些逻辑进行优化?

谢谢大家!

楼主:
比如说,告诉工具,虽然我这个input是接0了,但是请不要把这个逻辑传递下去,这样就不会优化了。有类似这种的命令吗

网友:
蹲一个大佬

网友A:
优化掉还不好吗?反正多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化掉还不好吗?反正多余的。

不是多余的,后面这些子模块的pin和它们驱动的会在mbist的流程中用到,本来在mbist的流程中只需要稍加设置,工具就会自动去添加mbist的相关逻辑,并连上这些pin。
但是这些pin后面的逻辑现在被优化掉了,与我在mbist的流程中设置的不符。

网友:
你的mbist的逻辑是需要综合的吗?如果不需要综合就直接设这个模块dont_touch,如果需要就对这些端口设don't touch。

网友(2021-11-10):
你的MBIST是在网表上插的? 如果是的话,RTL接到塞入的逻辑就需要keep住,可以先独立综合你的小IP,再和design一起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