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提参数以后仿真报错

楼主(2021-08-30):
如图,这个问题之前就没解决,再扩散一下,想问下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是要看网表吗。版图正常LVS没问题,PEX提取参数也没有报错过。工艺是HHG110

楼主:
求助各位大神啊!

网友:
你看看版图上pin layer 和 drawing layer是不是都打了

网友:
LVS和PEX 没错只能说明aucdl view没问题。
现在是spectre 报错,需要看下mim电容器件有没 spectre view或者CDF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