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Verdi软件的Coverage功能调取异常

楼主(2021-08-30):
Verdi软件的Coverage功能调取异常(单纯启动Verdi是没有问题的):

通过cmd指令模式或者GUI图形模式调用Verdi的Coverage功能时,会报错误信息:

  1. Could not checkout Verdi Coverage license. Use vdCov -licdebug for more information.

我也尝试了使用“vdCov -licdebug”检查,错误信息基本一致。

详细信息如图片所示,望各位大神指导一下。

我还尝试了其他方法,均未奏效:

a.在Snopsys.src中添加Feature信息“VerdiCoverage”;

b.使用其他破解软件scl_keygen.exe重新破解(好像只有Synopsys.src文件的使用日期不同,其他内容相同)。

verdi_cov_error

verdi_cov_error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尝试过,重启无作用。

传一个我在使用的src文件给你

楼主:
请教各位大佬,Verdi的Coverage功能需要针对License做什么样的处理才能使用?Verdi在使用的时候需要某些特殊的环境变量配置么?

网友B:
缺少feature,从新做license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少feature,从新做license呗。

大佬您好,我在Synopsys.src文件里添加了“VerdiCoverage”的Feature。添加的Feature如图所示:

PACKAGE snps_lic_37 snpslmd 2019.2019 0 COMPONENTS="VT_AssertionIP VT_Assertions VT_AssertionsRuntime VT_CBUG VT_Coverage VT_CoverageRuntime VT_CoverageURG VT_DVE VT_DVE_COV VT_DVENTB VT_LCA_Assertions VT_LCA_Coverage VT_LCA_DEBUG  \
                                VT_LCA_Language VT_LCA_MixedSignal VT_LCA_Testbench VT_NativeTBDebuggerGui VT_NativeTestbench VT_NTB VT_OtherTechnology VT_Pioneer VT_PVCSCompiler_Net VT_SDebug VT_SVAssertionCompiler VT_SVAssertions VT_SVDesign VT_SVTestbench  \
                                VT_SYSTEMC21 VT_SystemVerilog VT_Testbench VT_TestbenchRuntime VT_UCLI VT_UnifiedCoverage VT_VCS_Advanced_INCREMENTs VT_VCS_BETA_INCREMENTs VT_VCS_BETA_Program VT_VCS_Checker VT_VCS_Echo VT_VCS_LCA_INCREMENTs VT_VCS_NTBE  \
                                VT_VCS_Power_Management VT_Visual Verdi_HwSwDebug VerdiCoverage VT_VCS_BETA_Features VT_VCS_LCA_Features VT_VCS_Advanced_Features VC-STATIC-COMPILE VC-STATIC-RUNTIME VC-STATIC-LP VC-STATIC-FV VC-STATIC-CDC VC-STATIC-LINT VC-STATIC-COV VERDISIGNOFF  \
                                VERIDIGNOFF_LP VERIDIGNOFF_FV VERIDIGNOFF_CDC VERIDIGNOFF_LINT VERIDIGNOFF_COV VERDISIGNOFF_CDC VC-STATIC-CDC " ck=0

请问这样正确么?还是有其他地方需要修改?
大佬能不能提供一个coverage正常的破解程序(包括Synopsys.src文件)?

verdi_feature

verdi_feature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少feature,从新做license呗。

大佬您好,我尝试在Synopsys.src中添加“VerdiCoverage”的feature,其他没有改动。问题依旧存在,现象依旧如上述描述。
目前vcs和verdi的仿真功能正常。

请问我的feature改动正确么?
能否提供一个verdi可以查看coverage功能的破解工具和相关文件?

网友C:
重新启动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启动下试试。

已尝试过,重启无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一个我在使用的src文件给你

非常感谢,可以使用。

------------分割线------------
问题原因我稍后整理一下单独说明。

楼主:
问题已解决,现在补充一下解决办法:
a.无论是下载的scl_keygen软件还是大佬提供的Synopsys.src都可以使用Verdi的Coverage功能。(大佬的Synopsys.src默认添加VerdiCoverage的feature)
b.网络下载的scl_keygen.exe默认生成的Synopsys.src不带VerdiCoverage的feature,如果使用需要手动添加。无其他额外操作。
c.我这边的实际问题场景应该是和操作系统Ubuntu相关,更换CentOS后测试正常。

再次感谢各位大佬的指导!

网友D(2023-11-23):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现在补充一下解决办法:
a.无论是下载的scl_keygen软件还是大佬提供的Synopsys.src都可以使用V ...

我也是ubuntu20.04,目前的解决办法只能重新更换系统了吗

楼主(2024-02-29):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ubuntu20.04,目前的解决办法只能重新更换系统了吗

无需重装。

解决办法在“10楼”

  1. 问题已解决,现在补充一下解决办法:
  2. a.无论是下载的scl_keygen软件还是大佬提供的Synopsys.src都可以使用Verdi的Coverage功能。(大佬的Synopsys.src默认添加VerdiCoverage的feature)
  3. b.网络下载的scl_keygen.exe默认生成的Synopsys.src不带VerdiCoverage的feature,如果使用需要手动添加。无其他额外操作。
  4. c.我这边的实际问题场景应该是和操作系统Ubuntu相关,更换CentOS后测试正常。

网友(2024-08-11):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现在补充一下解决办法:
a.无论是下载的scl_keygen软件还是大佬提供的Synopsys.src都可以使用V ...

大佬,您好。 我遇到了和您一样的问题,仅仅只需要在feature中加入 VerdiCoverage 就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