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0.18um工艺poly-efuse问题

楼主(2021-08-30):
采用国内0.18um工艺自行设计的poly-efuse结构(32*8bit)(不是工艺厂提供的,工艺厂没有提供efuse)。
熔丝W=0.18um,L=1.08um,大概40欧姆左右。
烧写熔丝电源采用3.3V,电流50mA左右,脉冲宽度1us。
读取电路分时共用(电阻判定值5K,大于5K输出高)。

现在投片出来大部分芯片读取烧写正常,有一部分烧写异常。烧写异常的芯片多次烧写后读取正常,还有一小比例烧写不成功。

分析原因可能是上电时或读取熔丝时有几百uA的电流流过熔丝,导致熔丝阻值变大但又小于5K。阻值变大的熔丝再烧写就比较难烧了。
读取熔丝的偏置电流只有2uA,但是读取电路某节点上因为挂了256个(熔丝和选择开关管),所以寄生电容比较大。
从烧过熔丝的一位切换到下一位没烧过熔丝位时产生电压差,瞬间释放几百uA的电流(仿真来看从1M阻值烧写熔丝位切换到40欧姆没烧写过的熔丝位
有小于200uA以内的瞬间电流)。

请问各位大神0.18um工艺poly-efuse采用多大W值能挺过500uA以下的瞬间电流(几十ns时间),熔丝阻值不怎么变化。

熔丝版图如下:

网友(2021-10-20):
请问你跑LVS是怎么跑的呢,自己写cdl吗?

网友(2024-06-27):
请问后续如何解决这个现象的?烧写不成功的原因确定吗?

网友(2024-08-09):
按照经验是70-80欧姆左右

网友(2024-11-27):
mark一下。时间很久了,up肯定已经解决了。能否分享一下?

网友:
才1个uS就烧断了,确实上电很可能就发生了大电流。
还有一个,用2uA,5k 来判断,首先2uA也不准,再一个fuse压降也就10mV, 这个很有可能就被offset吃掉了。风险也是很大啊。

网友(2025-03-26):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怎么样了?

网友(2025-11-13):
mark一下,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