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vim diff 后会source ~/.cshrc2次?这个怎么处理下?

楼主(2021-08-30):
gvim diff 后会source ~/.cshrc2次?这个怎么处理下?
换了新的环境,每次使用gvim diff 后会source ~/.cshrc2次,需要按下enter键2次才能打开gvim对比画面,  这个怎么处理下?使得gvim diff 后直接就可以进行对比,不需要source ~/.cshrc,并且不用再按enter按键?

网友A:
你真正想要的不要按enter 2次吧?
source 需要按2次,应该是cshrc出什么问题了,不然source完就完了,根本不会有交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真正想要的不要按enter 2次吧?
source 需要按2次,应该是cshrc出什么问题了,不然source完就完了,根本 ...

是的,真的想达到的目的是  不想按键盘enter 2次。
那么source 需要按2次,应该是cshrc出什么问题了呢?

楼主:
Linux中报这个错误: terminal is not fully functional
导致需要按键盘enter2 次, 请问上述错误怎么消除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Linux中报这个错误: terminal is not fully functional
导致需要按键盘enter2 次, 请问上述错误怎么消除 ...

参考 WARNING: terminal is not fully functional_jiaolongdy的专栏-CSDN博客
试试

网友B:
.vimrc里面加入: set shell=/bin/csh\ -f

楼主(2021-10-11):
引用 网友B:
.vimrc里面加入: set shell=/bin/csh\ -f

正解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