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动态比较器(strongARM latch)offset的仿真

楼主(2021-08-30):
给了一系列固定的差分电压输入,用来等效offset,通过mc仿真查看结果中输出为1和0的数量,之后应该对仿真结果怎么处理才能拟合出offset

网友A:
应该是一端接固定电平,另一端dc扫描,看输出翻转时候对应的对管输入端电压差即offset,然后跑mc得出失调的正态分布

网友B(2023-04-24):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一端接固定电平,另一端dc扫描,看输出翻转时候对应的对管输入端电压差即offset,然后跑mc得出失调的 ...

根据这个方法只能跑出几百nV的结果正常吗,还是说你这个方法有问题

网友C(2023-07-21):
引用 网友B:
根据这个方法只能跑出几百nV的结果正常吗,还是说你这个方法有问题

管子的mismatch开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管子的mismatch开了吗

我已经解决了,库有问题,mismatch模型没导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解决了,库有问题,mismatch模型没导入

您好,我在仿真比较器offset时遇到了一样问题,我使用的是tsmc65nm工艺,请问您是怎么样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