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下图是不是一个偏置电路?

楼主(2021-08-30):
如题,上图是CMOS VOLTAGE REFERENCES-AN ANALYTICAL AND PRACTICAL习题中的一张图。类比右边,左边的电路图是偏置电路?原理是什么?有无出处?感谢大神不吝赐教!补充:左边的电流镜还是线性电流镜吗?还需要保证M1M2管的源极电位相等吗?左右支路电流是否相等?两边的源极下方分别是diode和电阻,用意是什么?如果M1M2是线性电流镜,这样不就有mismatch了吗?另外M2下面diode连接的MOS管工作在亚阈值区?

网友A:
感觉像启动电路

网友A:
没有后续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启动电路

题目提示应该是biasing circu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后续电路吗?

是课后题的图所以没有后续电路,题目提示应该是biasing circuit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B:
左边支路 你写公式 I=1/2  *β*(Vgs-Vth)2  其中Vg=VDD-I*3K  Vs=Vth+sqrt(2*I/β)  代入进去 就可以算出I了吧

网友:
两个图的左边都是偏置啊,题目是让你比较他们对Vdd敏感性的差异嘛。因为mos的gm大,所以左边设计对地阻抗小,对vdd更不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边支路 你写公式 I=1/2  *β*(Vgs-Vth)2  其中Vg=VDD-I*3K  Vs=Vth+sqrt(2*I/β)  代入进去 就可以算出 ...

OK谢谢!

楼主:
因为看到有这样的电路结构,所以想多问一下,这里M1M2还是线性电流镜吗?